圆锯机的气动夹具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3-07-17):
V形夹具是两边一起动么?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手轮控制一边先预紧,气缸控制另一边锁死

网友:
怎么看着像是高压油管呢?是不是液压驱动的,气动来做这个夹具感觉不可靠,比较危险,建议多两张图片。如果我来设计我会选择用液压系统来夹紧,安全可靠。夹具的设计相对简单,很多是一边不动,另外一边可以移动就好,不动这边可以做定位靠山,多两张图片吧,我来分析一下

网友:
二楼说的应该没错,三楼液压的话速度太慢,我认为效率不高,而且大材小用

网友A:
油缸是中空的,连接一个螺杆。螺杆粗调,油缸压紧。

网友B:
这是350液压切管机,夹紧部份是采用中空液压油缸夹紧,我有整套图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350液压切管机,夹紧部份是采用中空液压油缸夹紧,我有整套图纸的

  建元大侠,它是一边固定,另一侧夹,还是两侧同时移动着夹紧?

网友C(2013-11-11):
引用 网友B:
这是350液压切管机,夹紧部份是采用中空液压油缸夹紧,我有整套图纸的

这种是液压垂直上下的,有气动抬降锯片的。

基本都是中空缸+正反丝缸。
通过试用,发现手轮是调节前后夹块对称移动,气缸是单独驱动前面那个夹块。
这个中空气缸的原理还没有弄明白。
有没有朋友指点下这个中空气缸的巧妙结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缸是中空的,连接一个螺杆。螺杆粗调,油缸压紧。

螺杆应该是正反丝杆。
中空油缸设计有点巧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液压垂直上下的,有气动抬降锯片的。

基本都是中空缸+正反丝缸。

中空缸很简单的,一看就会

网友(2016-03-22):
是啊   那个手轮是做什么用的,调整夹具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