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麻烦大家了!!!

楼主(2013-07-17):
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会尽量快的改正你们指出的问题。

网友:
楼主拍的清楚点,实在看不出啊!

网友(点评):
电子版啊,楼主舍不得分享

网友:
楼主一直是手绘练习?

网友(点评):
嗯,刚开始学制图,老师要求先手绘。

网友(点评):
机械社区有人才啊。 都在我生产群5336139。大家进来一起讨论。直接快速反应。

网友:
每天一课/

网友:
小老弟你即贴图上来,问一下你尺寸先检查了没有,我发现很多尺寸都没有呀,至于加强筋你可用移出剖面或者用重合剖面,就可表达了,而你俯视图上,是不可以这样来表示的,你即然在做练习,三个视图最好不要省,包括细节,铸造件一般都存在R的,都要一一标明。

网友(点评):
是的,发现缺尺寸了。我们老师说可以这样画加强筋的,如果画移出断面的话,俯视图上还需要将加强筋的位置表达出来吗?

网友(点评):
直接在主视图上用重合剖面就行了。

网友:
完全没有长进。而且照片不要玩反色处理。以后不看了。浪费时间。

网友(点评):
反色清楚一些,因为是手机照的,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是用白色笔在紫色纸上画,做旧。看来我还是道行浅

网友(点评):
反色太晃眼。

网友(点评):
我以为粉笔在黑板上画的,一看旁边的直尺怎么这么小

网友:
轴承孔高,另外,轴承孔两端面粗糙度不能这么标,垂直度应该以轴承孔为基准去要求端面
投影是画图的基础,零件的功能设计和加工工艺是上层。不学机加工和设计、行业规范,只能在”描图“的路上来回奔波。

网友:
小弟属于新手提一下我的意见吧大家交流一下
尺寸缺漏:1、底座的2mm凹槽
          2、筋板的位置尺寸13、5
                3、筋板另一宽度尺寸20
                4、中心高38
图形表达和尺寸标注:
          1、形位公差的标注应该标注在尺寸线上
          2、粗糙度的符号三角型尖角应放在相应的加工表面或相关的尺寸界线上
          3、左视图如果是想做局部剖的还应该表达完整的左视图
          4、筋的体现应该用移出断面加旋转符号结合体现,这样应该更好
          5、底座上的四个孔原则上不应该省略
          6、左视图上的长度尺寸链不完整,或者表示出长度方向的中心线也可以认为你的尺寸链是完整的。
          7、粗糙度符号的表示回头看看你的教材吧。
以上是个人意见,大家多交流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是纯新手,才上了8个小时的制图课。以前一点基础没有。

网友:
抄图练习第一步,先把原图正确地抄下来。
举个例子。下图就是个第一步的例子。先把原图结构合理表达出来,原图尺寸注明全。

第二步,检查原图中缺失的部分:比如,原图只字未提的铸造圆角。查手册确定铸造圆角,在图中补充。
第三步,补充形位公差、配合公差。
第四步,技术说明。
第五步,检查。

我这里给你凑合画画,自己摸索下怎么弄。别天天画了,天天在一个问题上载跟头。时间有限,后三步我就省了。

网友(点评):
这图看着舒服,也是佩服ZERO侠耐心画图

网友:
硬伤,中心孔没有左右定位尺寸,不知道怎么画出如此漂亮的图,佩服!

网友(点评):
原图有一句:斜面与28圆相切。用这个画就行了。

网友:
图纸原来是反色处理了,实在是没有ZERO侠的耐心看下去。

真要学的好的话,书还是要看看的,画法几何,机械制图都看看。要不大学用好几个学期教这些不都是在浪费时间了嘛。

楼主:
老师每个星期一堂课,和学生不能比啊。

网友(点评):
老师上课那点东西跟住了,自己要多看看其他相似的东西,然后在考虑画图,消化很重要啊,只靠老师是不够的,关键还在自己的自学能力

网友:
这就是一铸件,加工时中心孔左右移动1-2mm都符合要求,不知道相对四个固定孔有没有影响,若是精密的传动中心距是不确定的。

网友:
尺寸给的不全,而且没有工差与配合,会给装配带来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