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感器的应用问题,求前辈指导

楼主(2013-07-17):
比如说我要设置一个开关,益智游戏那种,根据触发传感器的先后顺序来开启某扇门,当顺序正确时,门开启,错误时,发出错误提示,然后要求重新来过。要实现这样的功能的话需要的是哪方面的知识呢?就是要做这样的电路是不是要学某种编程语言的?应该掌握哪些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

不是,现实中

网友:
PLC就可以,学起来也简单。PLC控制器也很便宜,一般600-1000元就可以搞定,网上有教程,可以用小灯泡模拟一下,PLC学好了也是一门手艺,以后找工作也会好很多,如需帮助可以加我QQ542716495 杭州刘工

网友:
plc或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