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和电机的同轴度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2013-07-17):
油泵和电机的同轴度用什么仪器测量,哪位能给个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打千分表或用激光对中仪

网友B:
装配图中的同轴度如何测量?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感觉和零件图中的同轴度测量有一定相似,就是1、找基准;2、找被测对象。
比如轴类零件同轴度,主要涉及到的是零件自身在加工中的装夹和加工路线及参数,相对来说属于静态测量,且对零件刚性要求不高。
你这个问题 就不简单了,不仅两部件各自有加工精度、装配精度要求,而且对联轴器、两部件装配精度以及动态性能都有要求,不是一般机械加工使用的方法能达到的。我也非常感兴趣。
帮顶,期盼高手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C:
由于条件限制,我平时是用精度是0.02mm水平仪加刀口直尺和最薄为0.02mm规格的塞规结合测量两轴的同轴度,
基本能够保证在0.05-----0.1mm左右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2楼正解,直接百分表相互打园跳动最为简洁

网友:
简单省事百分表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直尺去看,当然打表更精确了。
再有激光对中仪也有应用

网友:
三座标测量机能不能测呢?听说那个精度很高的。

网友D:
我们原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车加工一个套,用它来套轴两端,像一个标准量具一样,如果对中好的话,可以轻松从泵轴端套到电机轴端,调整起来相对比较简单。比如轴直径25,套加1、2丝就可以,如果要求高可以磨加工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原来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车加工一个套,用它来套轴两端,像一个标准量具一样,如果对中好的话,可以 ...

这个挺有用的,不过现在装好的设备,我用什么测呢?能不能给个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千分表或用激光对中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图中的同轴度如何测量?这个还真不知道。
我感觉和零件图中的同轴度测量有一定相似,就是1、找基准;2 ...

“这个问题是不简单”,兄弟你太牛了,这问题的本质都被你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千分表或用激光对中仪

如果装上联轴器怎么用百分表测量呢

网友(点评):
如果两轴是加工面,可以百分表吸一个轴外圆,打另一个轴外圆跳动,表和轴一起转一圈,看表针幅度多少,肯定越少同轴度越小;如果连接部位还没装,就是可以相对转动,就打轴向跳动和径向跳动,表转轴不转,

网友(点评):
只能粗略的评价,不能计算出同轴度,,后者好像可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条件限制,我平时是用精度是0.02mm水平仪加刀口直尺和最薄为0.02mm规格的塞规结合测量两轴的同轴度,
...

这对我有帮助,你费心啦,谢啦!直尺测量法,我明白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挺有用的,不过现在装好的设备,我用什么测呢?能不能给个意见

一般轴与轴连接都是有一个弹性联轴器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弹性联轴器目的就是针对对中不是很精确的连接方法,可以弥补一些安装上的误差。你现在是已经装好了,看看振动大不大等,用磁力表座的百分表可以测量一下轴的跳动量,相对比较简单。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是激光对中仪,非常好用,精度也很高,特别是两个轴之间距离很远的时候。缺点是价格高。如果很近就打千分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轴与轴连接都是有一个弹性联轴器的,不知道你的这个有没有,弹性联轴器目的就是针对对中不是很精确的 ...

我们用的就是弹性联轴器,震动倒是没有,只不过电机泵的噪音倒是有点大,超过90分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用的是激光对中仪,非常好用,精度也很高,特别是两个轴之间距离很远的时候。缺点是价格高。如果很 ...

价格多少,啥牌子的,方便透露一下吗?我们在考虑中....   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价格多少,啥牌子的,方便透露一下吗?我们在考虑中....   谢啦!

型号我忘记了,反正是进口的东西。东西差不多要十万(其中有两个蓝牙发射器就要两万块,有这两个东西,十米内可以无线使用)。精度很高的,使用也方便,两根重十多吨,长四米的轴,转速能达到2000r/min,全靠它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型号我忘记了,反正是进口的东西。东西差不多要十万(其中有两个蓝牙发射器就要两万块,有这两个东西,十 ...

价格太贵了,承受不了,看来我们只能用直尺测量或者百分表测量了......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太贵了,承受不了,看来我们只能用直尺测量或者百分表测量了......谢啦

可以看看国产的啊。。。不过距离不是很大确实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