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不開DWG(DWF)文件?

楼主(2013-07-18):
CAXA2013生成 的二維文件以DWG格式保存,用SW居然打不開?
是為什麼?怎麼解決?

网友:
用CAXA2013生成的DWG文件也得用高版本的SW才可以打开的,最少也是SW2013版。否则是打不开的。

网友(点评):
我是2010版的,。我XP系統啊~············

网友(点评):
至少需要sw2013

网友:
悲剧的改用WIN7吧。XP的时代过去了。

网友(点评):
大哥 ,我這本子裏一大堆資料,也怪我懶惰了。不敢動系統·················傷不起啊··············

网友:
保存DWG格式是有版本选择的,你保存成了高版本的DWG文件,低版本的SW当然打不开高版本的DWG文件。

楼主:
如果我用CAXA2013生成的文件,保存到2004版的DWG文件,是否可以用SW2010版打開啊?·············

网友(点评):
可以的,CAXA里有默认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CAXA2013生成的文件,保存到2004版的DWG文件,是否可以用SW2010版打開啊?············ ...

可以,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网友:
当然可以,高版本的打不开低版本的,那还要兼容做啥.

网友:
保存CAXA的时候选择低版本的保存。

网友:
保存时选择文件版本。

网友(点评):
我試過了,保存2004版 的DWG文件 也不行。用CAD保存2004DWG文件也不行。

网友(点评):
你的SW什么版本?准确的说是使用SW的Edrawing插件打开DWG格式

网友(点评):
用SW2010版的2D生成3D零件············

网友:
可以,高版本兼容低版本。

网友:
不是吧!居然这么悲催啊!

网友(2014-01-09):
重装CAd或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