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电源线上的标识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7-18):
笔记本电源线上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的是3行字——
Made in China
42T5065 37/09
ECL02163 LONGWELL
什么意思?标签在电源线3芯插座一端。
搜了一下,得到以下信息:
这是从市电到适配器那一段线的标识。
42T5065应该是型号,37/09应该是日期批次号;
LONGWELL是台湾的良维;
但ECL0216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知道。。。没学到这么深

网友A:
替你百度了一下:
42T5065是联想电源的型号。
LONGWELL ECL02163:双圆插口插头电源线 功率:16A-250V 线芯:2X0.75MM2 线长:0.5米 适合电脑主机、显示器、打印机、电器设备等电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你百度了一下:
42T5065是联想电源的型号。
LONGWELL ECL02163:双圆插口插头电源线 功率:16A-250V 线芯 ...

我已经百度过了。不过,你的热心永远值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