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FZG齿轮失效等级测试

楼主(2013-07-18):
润滑油中有个FZG失效等级测试,不知道具体是一个什么测试?网上也没有搜到相关的资料,不知道哪位做润滑油的大侠能给解释一下,最好能提供点资料。不胜感激!还有就是DIN 51354标准好像是关于这个的,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此标准,能不能给发个,谢谢!sdhczd@163.com

网友(2013-12-26):
     这是润滑油模拟试验机的分类
     在油品研制开发过程中,如果油品的各项理化指标不能说明问题也不能反映出机械摩擦副运用中是否好用,据此在理化指标分析基础上,建立了各种性能的模拟评定,台架试验,现场行车试验。
     模拟实验是介于理化指标和使用试验之间的一种重要测试手段。
     楼主所说的是二类试验机,这类试验机有双滚子试验机(Amsler和SAE试验机),FZG齿轮试验机,其特点是既有滑动又有滚动,是即可研究油品在边界润滑下性能,也能通过改变负荷,速度和滑动比研究油品在流体润滑和混合润滑下性能的试验机,但是没有测量油膜厚度的手段,无法更深入揭示机器润滑失效机理。
                                摘自-----   《润滑油检测及选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