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车轨道与轨道之间留的那个缝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07-18):
轨道与轨道之间要留有缝隙防止热涨变形,但是这个轨缝要留多大才是合适的呢?

网友:
这个百度上应该有吧

网友(点评):
百度上找不到额~所以才来问的

网友:
抢占一个沙发  期待高手来解答  个人观点:火车轮能正常过渡的最大间隙量

网友A:
现在的动车听不到接头响的声音了。哪位知道现在铁轨是如何接头的?

网友(点评):
现在的火车轨道是无缝轨道了,都很长的,我做的是平台轨道,两三十米才

网友(点评):
那热胀冷缩怎么办?

网友(点评):
我曾经沿着老外的铁轨走了2公里,一个缝没看到。。。。。 -40~30度的年温差,哈哈。

网友(点评):
百度了一下,好像挺复杂的!

网友:
搬运下:
正常情况下超长铁轨在温度变化时其长度是不允许有变化的。无缝铁路线上人们是采用强大的线路阻力(钢轨和道床的联结)来锁定轨道,限制了钢轨的自由伸缩。正如跨区间无缝线路的基本原理所说:
钢轨自由放置时,当轨温变化时就会自由伸缩。夏天受热会伸长,冬天受冷会缩短,也就是“热胀冷缩”。将多根钢轨联结成轨道,很显然每隔12.5m或25m就会有一个接头。接头之间要留有轨缝,约为6mm。留轨缝就是为了防止钢轨在热胀冷缩时产生的温度力破坏钢轨。一般来说,钢轨温度每改变1℃,每根钢轨就会承受1.645吨的压力或拉力。轨温变化幅度为50℃时,一根钢轨则要承受高达82.25吨的压力或拉力。钢轨伸缩量的计算公式为:   自由伸缩量(m)=0.0000118×温度变化量(℃)×钢轨长度(m)   式中:0.0000118为钢的线膨胀系数(这个系数是经试验得的,即1m长钢轨,当轨温变化1℃时,钢轨长度的伸缩量为0.0000118米)。如此巨大的温度力力足以破坏铁路。因此在无缝线路上这样大的伸缩量是绝不允许的,必须用防爬设备将两端锁定,以防止其伸缩。物质不灭定律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物质都不会消失,只不过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力也是如此,钢轨的温度力它不可能消失,是人们在铁路线上采用强大的线路阻力来锁定轨道,限制了钢轨的自由伸缩。   如果我们把钢轨两端固定起来,不让它自由伸缩,那么当轨温变化时,钢轨就受了力,内部就憋了一股劲儿,这个力是由轨温变化引起的,故叫做温度力。具体地说也就是无缝线路经锁定后,夏天温度升高时,钢轨要伸长,但受到约束不能够伸长,内部产生压力;冬天温度降低了,钢轨要缩短,但受到约束也不能够缩短,内部产生拉力。正因为钢轨被这样牢牢锁定在了轨枕上,钢轨才能受到如此大了温度力而不变形,这就是无缝线路的基本原理。
下面是一个无缝轨的链接。
http://bbs.hasea.com/thread-330040-1-1.html

网友(点评):
大神级别啊,膜拜

网友(点评):
最近英国大高温,铁轨都变形了。。

网友(点评):
那他们用的钢轨材质应该跟普通的不一样吧,不然钢轨不是会断裂吗?

网友:
貌似老本的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上》有全部的讲解。

网友:
但不能否认,在钢轨材料上实际是有了重大的突破的。我以前有个朋友在西南交大,他告诉我,长距离无缝钢轨技术是涉及到材料学领域的研发和革新的。因此不能单纯从钢轨约束的角度分析

网友(点评):
正解,现在的钢轨每一段的长度貌似仅仅和运输使用有关,铺设之后,现场还要进行接缝浇铸来消除接缝。

网友:
传统的轨道间隙计算应该是:
E=1+LATX10^3 (mm)
E= 间隙 (mm)
L= 轨道长度(m)
A=轨道钢材膨胀系数:0.00001152/摄氏度
T=温度变化值(摄氏度)
设轨道最大温度为70度,其间隙量在40度时为:
m + (70-40)x0.00001152x13x10^3 mm = 5.5mm

传统的轨道间隙一般要求最小值为1mm。最大值根据标准GC/RT5020,不能超过15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动车听不到接头响的声音了。哪位知道现在铁轨是如何接头的?

高中化学铝热剂学过的吧。就用它把铁轨连起来,打磨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