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件力的分析,如图,请教

楼主(2013-07-18):
这张图里这个机构中为什么R34力的方向沿着构件4轴线方向,按道理不应该呀,只有二力平衡时,力是沿着轴线方向,构件4明显是有角加速度,不平衡呀,希望各位给出合理解释,拜托了

网友:
我表示看不懂

网友:
我也看不懂

网友:
什么状况都不说,就问为什么。楼主这是过家家吗

网友A:
   如果是教材的题例,
应该是指二力杆吧。
二力杆的受力分析,通常按通过杆两端连线的方向来简化分析。

网友:
等待高人

网友:
只有图能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教材的题例,
应该是指二力杆吧。
二力杆的受力分析,通常按通过杆两端连线的方向来简化分析。 ...

可按通过杆两端连线的方向来简化分析是有条件的呀,必须保持平横,可这明显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按通过杆两端连线的方向来简化分析是有条件的呀,必须保持平横,可这明显不平衡

网友:
表达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杆4与滑块形成转动副,简单来说就是杆4两端都是转动副,两端作用力为什么沿着杆子轴线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杆4与滑块形成转动副,简单来说就是杆4两端都是转动副,两端作用力为什么沿着杆子轴线方向

还是杆的受力问题,受力分析,有作用力必有反力。
给你个图片参考一下:

可以确定,杆4不会被扭弯!

网友:
题目都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杆的受力问题,受力分析,有作用力必有反力。
给你个图片参考一下:

为什么不管怎么转动所受到的力就一定沿着轴向,它所受到的力与轴线成一定角度,它并不是二力“平衡”杆,有角加速度的呀?

网友:
没看懂,求解释

网友(2013-08-20):
不怎么明白意思啊

网友:
杆受力分析在受力点,运动杆受力还是分角度定位受力大小分析,材料内应力与外力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