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度两点法测量计算原理

楼主(2013-07-18):
1、两点法
按下图所示方法测出各给定横截面内零件回转一周过程指示表的最大示值与最小示值, 并以所有各被测截面示值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一半作为圆柱度误差值。

我认为所有各被测截面示值中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值作为圆柱度误差,因为最大包络面和最小包络面半径之差,就是圆柱度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继续。

没有实际测过,以前使用过百分表,校零后,测得最大和最小值之差,不是圆柱度误差吗?

网友:
这个只能说近似测量,准确严谨的测量方法应该是用专业的圆柱度仪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为什么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的一半啊,没实际动手做过,看书很不明白,求指导?

网友:
看的不仔细半径和直径的关系,所以除以二,你再仔细看看

网友:
圆柱度包括圆度和直线度,检测起来很麻烦。还不如用圆跳动,可以控制的更多,检测也方便。

网友:
好像确实不用取一半

网友:
圆柱度测理视频

网友:
我是路过这里。。

网友:
测量的如果是个椭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