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7-18):
材质45#,误差+0.1毫米,豆孔是用直径8毫米铣刀,还是线切割呀,工序怎么安排?

网友:
图上看,铣床就好。

网友:
麻花钻(粗加工)+铣刀(精加工)

网友:
用加工中心做,线切割太慢了,如果公差不高,数量大,可以用精密铸造

网友(点评):
于己昏昏 使人昭昭

网友:
先钻孔后铣床搞定

网友:
这个应该要用到线切割液阿。

网友(点评):
没什么公差要求 上线切割花钱多 不划算。

网友:
精度不是很高,直接钻 洗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数量才能定出合理的工艺啊!直接买16*16的冷拉料,然后线切割加工,很快的,外形不用加工直接买标准料

楼主:
样品数量200件,材质45#,16*16l冷拔料,车床下料长32,再出直径5引孔再扩孔直径8.2.再出两头M6。四个角倒角,倒角最费时间了。线切割出豆孔(一个要我2.9元)下次计划自己铣。镀鉻成品。说是可以了每批1000件,我报价6.5元/个,师傅们说合适吗?

网友:
撸主,最快的是买6的板,线切割外形,然后再打两个孔。效率高,经济性高

网友(点评):
16的板 打错了

楼主(2015-04-21):
现在太难做了,别人把价格弄到5.3元/个,每次400件。老板问我,你做吗?让人怎么做!现在我们这线切割费最低0.0025元/平方毫米,再低就没意思了,线切割费就要2元,材料0.5元,其他自己做,剩2.8元。还压款

楼主:
忘记说了,材料现在改成18*18方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