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外圆,如果车刀高于工件轴线,那么他的前角,后角有什么变化吗?

楼主(2013-07-18):
我个人觉得前后角没变化,副后角倒是变小,不知道我理解的对吗?但是车刀是切断刀,装高了,前角变大,后角变小。请大家指教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给自己回个,希望大家能注意下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没有会的吗

楼主:
不信这个论坛,没有一个高手回答

网友A:
刀尖跟工件轴线不在一个基准面上的话,哪来的前角后角?
PS:这个问题私以为毫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尖跟工件轴线不在一个基准面上的话,哪来的前角后角?
PS:这个问题私以为毫无意义。

基面垂直与切削速度,刀具装高了,相对于刀尖的那一点切削速度方向,并不是说垂直水平面的,而是那点的切线方向,所以基面位置发生变化。所以这时前角后角,就发生了变化。

网友:
前角变大后角变小,后面会挤压工件导至不光, 且刀易磨损

网友B:
都会发生变化。

刀具在轴线上方,基面会倾斜,前刀面不变,导致前角增大,后角减小。。
 刀具在轴线下方。。。。。。。。。。。。           前角减小,后角增大。。

 上面的角度叫做   安装角度。。。。看下面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会发生变化。

刀具在轴线上方,基面会倾斜,前刀面不变,导致前角增大,后角减小。。

你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切槽刀可以很好理解,但是正偏刀就不是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