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所示零件的名称及标准

楼主(2013-07-18):
如图所示一端内螺纹,一端外螺纹,是否是标准件?名称是什么?有相关标准吗?

网友:
单头隔离柱,但不一定是标准件。

网友:
我是自己买来六角钢自己加工两头了。

网友:
单头隔离柱,学习了~~

网友:
Hex Standoffs 六角铜柱(垫高电路板用)

网友:
阴阳螺钉或六角隔离柱,貌似没有GB。市场上能买到,有铜的,镀锌的,不锈钢的等等。

网友:
这个貌似JIS的标准

网友:
市场上有卖 ,GB 应该更新了

网友:
是标准件,有不同规格的,我司设备就有这零件。

网友:
每次进来都有新收获!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