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烫手

楼主(2013-07-18):
1000L的搅拌罐 罐内轴长1500mm  轴粗50mm 转速在120转每分钟 减速机发热 很烫 是什么原因呢
  电机是4kw的  轴转起来不稳 机座都有些抖动   。 电机不启动时,用手盘不动轴。

望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结构合理的话,什么东西安装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合理的话,什么东西安装偏了吧。。。

您的意思就是减速机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就是轴和机座这一部分装配出问题了吗

网友(点评):
只要没用锤子敲入减速机轴上的齿轮滑轮什么的。。。我隔壁公司的老板就干过这事。还拿到卖家吵架,结果灰溜溜地回来了。

网友:
里面的润滑油工况要不要也检查一下?

网友B:
首先,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齿轮结构还是蜗轮蜗杆结构?用手盘拧不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减速箱里面什么地方干涉或者蹭到,一种是你的减速箱是蜗轮蜗杆结构的,这种结构自锁,在你把结构拧坏前输出轴都是拧不动的。建议你给手盘弄个加力管子,这样拧一拧,如果拧得动可能就是里面剐蹭或者电机输入速度过高,如果拧不动,又确定是蜗轮蜗杆结构,那就是电机输入速度过高了
对了,还有就是楼上说的,可能看看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的减速机是什么减速机,齿轮结构还是蜗轮蜗杆结构?用手盘拧不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减速箱里面什 ...

会不会是轴的问题呢 甩的厉害

网友(点评):
我现在没看到图片和图纸,只能猜。首先你的粥长径比是30,属于细长轴,如果一段固定,另一段自由,在120rpm的转速下肯定会甩,毫无疑问。

网友(点评):
你先说明,是齿轮减速箱,还是蜗轮蜗杆减速箱

楼主: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轴的问题呢 甩的厉害

润滑油也查了  没问题啊

网友:
空转一下减速机试试有没有卡滞的现象。再找别的原因。

网友C:
应该是摆线针齿轮减速机,多半采用填料密封。
首先判断是否是填料压得太紧?
搅拌轴与填料旋转摩擦发热,再由搅拌轴把热量传给减速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摆线针齿轮减速机,多半采用填料密封。
首先判断是否是填料压得太紧?
搅拌轴与填料旋转摩擦发热, ...

谢谢  我们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