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喷吹袋式除尘器的进气口和出气口

楼主(2013-07-18):
现在正做一个脉冲袋式除尘设备,进气口和出气口就用直径219的空心圆钢加法兰制作,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219圆钢空了多大的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219圆钢空了多大的心。

内径206mm

网友B:
直径219的空心圆钢?孔是车出来的?
那叫无缝钢管  好不好

网友:
只要能进气,不漏气就可以了。

网友:
呵呵,有点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径219的空心圆钢?孔是车出来的?
那叫无缝钢管  好不好

就是普通烟管,表达不好,让大家误解了

网友:
要根据收尘器的压差计算风机的压力风速等
根据风机参数  流量除以压差  等于横截面积
一般要300吧   钢板卷制焊接就可以   无缝有点浪费

网友:
进气口出气口的直径是根据你的空气风量和风速决定的,因为风量Q=S*v, 风量就是单位时间内处理的风的体积,S是进出口的面积,V是管路内的风速,根据这个公式才能确定你进出口的尺寸。一般来说,进料口的风速是16-22m/s,出料口一般12-14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