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钢丝绳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18):
请教各位大侠,怎么把钢丝绳和螺栓连接,焊接吗,我的钢丝绳直径是10mm的,螺栓为M14的,焊接能保证其强度吗,焊接菜鸟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强度够不够,看载荷

网友A:
貌似有专用的用于连接的螺栓以及压紧卡扣,卡口压紧工具也是专用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专用的用于连接的螺栓以及压紧卡扣,卡口压紧工具也是专用地。

你知道哪家厂专业做这个吗,谢谢了,

网友(点评):
不是太了解,貌似分行业,不同行业要求不同,产品也不同,貌似国内最牛的是海军的钢丝缆绳上的。具体厂家不了解。

网友:
我觉得强度肯定不够  钢丝绳焊的时候就散开了
应该用个类似电工上接线鼻子那个东西  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专用的用于连接的螺栓以及压紧卡扣,卡口压紧工具也是专用地。

我的是滑轮机构,两边都是1500kg的重物吧

网友(点评):
找一下电工的标准。供电行业的应该够了。俺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没有焊接的说法!
查机械设计手册起重章节。

网友:
钢丝绳不能焊,绳头做环有几种办法
1、编织
2、索扣
3、套管压制

网友B:
你想找的是这个吧,叫钢丝绳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找的是这个吧,叫钢丝绳夹

不是的,是这个

网友C:
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吧

是的,大侠能告诉我中国哪个厂有的做吗,或者在哪里可以买的到,谢谢了。

网友C:
这市Carl Stahl Sava Industries的,你可以上其管网看看
http://www.savacabl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市Carl Stahl Sava Industries的,你可以上其管网看看
http://www.savacable.com

大侠,你买过这个吗,官网上没有中国代理商啊!到哪里去买呢?请教

网友(点评):
抱歉,我没有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