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车轴配置,请教

楼主(2013-07-18):
刚进了两台数控车床,它的结构是这样的。车轴只用两个锥度轴承组装的。(32214。32213)。这两天天气高温,我开了2000转,车头发热,手贴不了。没有加液化水。还有它的车头是挂在车身上的。因为车身要加防尘盖,车头和车身中间加高了,加高的铁板固定在车身轨道下面,等于车头是用6个M12的螺栓接壤的。

没有照片请见谅。还请前辈们百忙中抽点空给点建议。

特别是害怕。老马。逍遥。六角等等前辈前来指导,那更是谢谢了。祝社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A:
你主轴温度如何!

按照你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点评):
我用手摸,有70度,那转动的声音也加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轴温度如何!

按照你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不正常的。。

我感觉你的主轴轴承不行。。

打个表翘翘看有没有间隙。

网友(点评):
感觉轴承有点紧的。间隙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轴温度如何!

按照你现在的说法肯定是不正常的。。

声音是怎么样的声音 能形容下吗?

车出来的零件表面粗糙度又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声音是这样的。刚开始声音小,大约在50多分贝吧?后来声音加大了,大约有70-80分贝。不是抖动的那种声音。

网友:
转速不高,天气也不是问题,轴承肯定是坏了。想问下机床的价钱,和品牌,

网友(点评):
广数928,伺服电机。玉环产地价格在2.8

网友(点评):
这类的浙江货就那样,别要求太高了!里面给你有哈尔滨的轴承已经对的起你了!估计山寨轴承的多!

网友:
估计是仪表数控之类的简易数控车,很多是轴承预紧太大了,安装工没有仔细安装轴承。拆开重新安装调整预紧或者更换主轴轴承。

网友:
如果你经常用高速小进刀的,简易换7系列角接触轴承试试。不过两轴承的主轴无论怎么弄性能都好不到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关注。我知道应该是二前二后。这样只有两个的还真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