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柜体设计,上表面承重,如何加强?

楼主(2013-07-18):
如图所示柜体,1200×606×800 材料:Q235 厚3mm
上表面是操作面,需要承重,表面重物最大30kg,依照个人经验觉得不会变形。
想在内部做加强筋,怎么做比较好?
谢谢!

网友:
在中间那根支撑板上加个三角衬板

网友(点评):
中间那个不是支撑板,前面是左右开的门,俺还没画好哩

网友(点评):
那就在中间架起2根梁

网友:
不用做加强吧

网友:
中间梁部分不知道如何设计的,感觉里面还是要加个框架做加强吧,

网友(点评):
是的,加2个三角撑板就可以啊

网友:
上表面建议做一个单独的台板,与箱体连接。

网友:
是电器柜吗?

网友(点评):
不是,上表面是操作台,柜里面会装一些简单的电气元器件,步进电机控制器,PCB板等

网友(点评):
就是安装电器的柜子,你到车间或配电室去看看电器柜是怎样做的。

网友:
在90度角处做三角筋

网友:
里面焊2条加强筋,又可以当装电气的地板固定座

网友:
柜体表面的背面有位置能焊接一些加强板吗?那样强度会好点

网友:
3mm厚
30kg四周焊接,这点重量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通常这种工作台,一般都是方通焊接成架子,上面放置一块台板,通过螺丝固定,下面就安放电气安装板;如果楼主考虑成本因素,那台板就取消,在上面焊接薄钢板,同时在支撑重物的薄钢板背面位置焊接方通或其他型材来加强,只要注意支撑杆的位置取好就行,鄙人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里面还是要加个框架

网友:
30KG的物体放上去是肯定变形的,这种结构的东西我之前做过。别说30KG了,就是5KG放上去也要变形。而且不只是上表面无法受力,你那东西尺寸那么大,都会左右摆动。。这东西要我做的话,上表面的钢板厚度要增加,上下左右各边都要焊接角铁。箱体中间最好焊接一个承重板。        PS:SW里面不是有简单的零件应力和位移分析吗?开上仿真看看。。

网友:
重的放后面,轻的放前面。

或者,重新评估柜子的设计。即,设计内容中,重新考虑谁为谁服务,谁主谁次。

网友(2018-10-09):
做三角支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