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 长 活 塞 杆 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3-07-18):
细 长 活 塞 杆 的加工方法,有被这方面困扰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A:
代楼主把文章转为图片贴出。

网友A:
这应该是篇有年数的文章了,但正如楼主所言,还有参照意义。
但就细长活塞杆而言,现在最为简便、行之有效和已经得到普遍应用的方法是购入镀铬抛光精磨圆钢,再加工两端而得到。

网友(点评):
买回来就是尺寸精度到位的成品?我以前在油缸厂是买的毛料圆钢自己加工

网友(点评):
镀铬光圆有很强的局限性,我做过10根样品(打样),直径20,长度1000多,表面还要氮化,花了一个月只成功了3根,惭愧,现在说起细长轴就一个字,怕.希望有高手可以出来说说经验

网友(点评):
如果精度要求过高的话,达到正负0.02这种光轴就不行了,我们也都是用光轴,外圆的的公差都在正负0.01-0.02,当然了如果买米思米的那就可以了,只是价格太贵了

网友:
这个我知道。我的邻居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代楼主把文章转为图片贴出。

伏枥老师德高望重,要是能遇见您这样的老师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篇有年数的文章了,但正如楼主所言,还有参照意义。
但就细长活塞杆而言,现在最为简便、行之有效 ...

不知前辈经常在哪里买镀铬光园,我是山东的,我在这边用的直径30以下,长度1500左右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曲,很头疼,还望前辈赐教

网友(点评):
用来做气缸或油缸活塞杆的镀铬光圆钢和用作直线圆导轨的镀铬光轴是用同样工艺制造的,不过同直径的公差不一样。以“镀铬光圆钢”或“镀铬光轴”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可以找到很多生产商和供应商。

网友(点评):
在大陆市场,鱼龙混杂是自然现象不足为奇,要好东西只有仔细选择。我用过的这些光轴是常州和无锡的专业制造厂家生产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这叫45钢光轴和轴承钢光轴,市场上应该有很多卖的

网友(点评):
谢谢社友们的热心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前辈经常在哪里买镀铬光园,我是山东的,我在这边用的直径30以下,长度1500左右的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曲 ...

有很多家的, 一般性 1米的 圆度0.005 直线度小于0.15 粗糙度0.2

网友(2014-01-20):
两丝公差的我做过1200长的,直径40,专业的人来说太普通了,不懂的就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篇有年数的文章了,但正如楼主所言,还有参照意义。
但就细长活塞杆而言,现在最为简便、行之有效 ...

谢谢老师!!!

网友:
图片质量差。。看不清,长期被细长轴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