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问题,求助

楼主(2013-07-18):
3p/4 和5p/4 的3/4和5/4是如何算出来的?

网友A:
详情请参阅初中物理之力的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情请参阅初中物理之力的分解

你分解看看

网友A:
分析连杆受力时,力的方向视为连杆轴向。
LZ你注意连杆的长度,他们组成的三角形的变长是不是3、4、5,然后解三角形,enjoy

楼主:
345谁都知道啦,你知道3\4和5\4它用三角函数里的那些函数吗?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网友:
B点所受三个力组成的力三角形,与三角形BCD相似的,在根据已知条件,由此可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连杆受力时,力的方向视为连杆轴向。
LZ你注意连杆的长度,他们组成的三角形的变长是不是3、4、5,然后 ...

enjoy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拜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连杆受力时,力的方向视为连杆轴向。
LZ你注意连杆的长度,他们组成的三角形的变长是不是3、4、5,然后 ...

345谁都知道啦,你知道3\4和5\4它用三角函数里的那些函数吗?我已经分析出来了

网友:
∑Mc=0 用三角函数就出来了

网友:
6楼正解,推导过程会用到一些几何定理!

网友B:
最基本的力的平衡,,按照刚体力学的结构来算,只是近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力的平衡,,按照刚体力学的结构来算,只是近似

都是只会讲,能算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