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传感器怎么用?

楼主(2013-07-18):
买了个接近传感器(端部有个十字的),不会用,
主要是不懂:当感应物移动到接近开关什么位置时起作用。
知道的帮忙解答,谢谢各位了!

网友:
传感器有说明书的嘛

网友:
带灯的那种,通电,一接近,上面的一个小灯就亮了,就动作了。就这么简单。
不带灯的, 要用表量一下吧

网友:
这个爱莫能助,俺只用过霍尔感应器。。。。
求大神指路

网友:
说明上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接近开关就是感应物体距离的,它上面应该有规格吧?比方说0~3mm,就是说它的感应范围在3mm以内,物体在3mm以内可以感应到,就会有信号输出,还有0~5mm,甚至更长距离

网友:
应该是3根线吧,棕色是输入 直流DV  24V,蓝色是  DV 0V,黑色是信号输出,有高低电平之分,可以看说明书说明,金属碰到那个十字架的时候,灯会亮

网友:
百度了一下,没用过,长见识了

网友:
还是百度一下教程比较好

网友:
什么类型的,金属涡流?红外对射?红外反射?一般三线制传感器有电源线、地线和信号线,信号输出一般是PNP 或者NPN 型,不能直接测出信号的,这种结构一般可以直接接负载(比如继电器),如果用电路检测,可以接上拉或下拉电阻,具体接法自己查资料吧。
检测到物体什么位置,看你物体的形状了和做实验吧,传感器检测一般不会是一个点的,是一个面,而且这个面大小和供电,安装距离有关,高端的接近开关可以将这个检测面做的很小,重复定位精度做的很高,可以用来做复位、位置观测点(比如原点)来用,普通的如果用来做原点,要保证每次供电的一致性,和被检测物体的同一方向运动。

网友:
接近开关现在种类很多,自己可以搜索一下,很多资料;用来检测工件或产品,精度与检测距离等参数,找一本说明书看看就懂了。。。

网友:
应该是还要配套的放大器才可以调啊

网友:
问卖货的啊

网友:
接近开关有好几种,电感式(可检测金属)、电容式(可检测非金属),输出方式也有好几种,前面都有人说了,而且应该有使用说明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