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夹具的气路如何处理?

楼主(2013-07-18):
这是一个旋转夹具,  夹具上的气缸在导向工件时是未推出的,当定位后,气缸推出,夹紧工件,开始转动.问题是在旋转夹具上如何解决气管的问题,有别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这个工件很大?必须用气缸?

网友:
气缸固定在夹具上,夹具又做旋转运动,可以在旋转位置处再添加固定一个滑环,这样应该可以解决;出于成本考量,那让旋转的夹具做正反转运动,这样也不会缠绕管线吧。。。个人拙见!

网友:
搞机械设计的居然不知道有旋转接头?百度搜搜吧。

楼主:
要是单管可以用旋转接头,双向回路两根管的旋转接头找不到。请推荐一下。

网友:
看看电缆行业的绞龙

网友(2013-10-12):
你这个用气动回转缸二爪夹紧卡盘,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啊,试试吧

网友:
诸多气动产品公司都有回转接头,可以直接选用的

网友:
支持用回转接头

楼主:
谢谢各位.工件太大,只能另选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