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1/4”是什么螺纹,外径多少,多少牙

楼主(2013-07-18):
各位高手

请问RC1/4”是什么螺纹,外径多少,多少牙。

先谢谢了!

网友:
锥管内螺纹?1/4英寸,55°

查查手册?

网友:
这个可以百度一下,或者查查手册?
俺一般有问题都是先找度娘,度娘解决不了,再来社区里请教高人

网友:
应该是管螺纹的一种,螺孔还是外螺纹忘了

网友A:
现在见了这个都不想回答,一年前见了会想这是什么呢!看手册吧,都浏览一遍,一年来把常用的浏览了一遍,做了书签,有空看看
最近看了《机械制图手册》(第五版),发现几乎什么都有国标

网友: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Rc1/4
表示:英制密封圆锥内螺纹,直径代号
1/4
。牙形角
55°
;螺纹锥度
1:16

牙数
19

基准直径
13.157
;小径
11.445
;螺距
1.337

网友:
    管牙,气管接头很常用。

 山人叫法 两分牙 , 外径大概13.7mm,

 牙孔的话,底孔大概11mm多点。

补充内容 (2013-7-19 09:01):
外径大概12.7

网友(点评):
这个见了后,可以看出是多大,有经验,还是常用的就那几种

网友(点评):
轻工业设备,M5,1/8,1/4,这是最常用的,再大点就3/8或1/2,翻过气缸选型目录,无处不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见了这个都不想回答,一年前见了会想这是什么呢!看手册吧,都浏览一遍,一年来把常用的浏览了一遍,做 ...

机械手册怎么花获得?

网友(点评):
分享网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手册怎么花获得?

“机械手册怎么花获得?”这句话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册怎么花获得?”这句话没有看明白

对不起,打错了,是机械手册怎么获得?

网友(点评):
真的不想回复啦!唉,单位纸质的、或者电子版

网友:
锥管螺纹 这种问题还是直接百度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55度密封管螺纹  内锥的,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