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外圆有锥度 你们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7-18):
数控车外圆有锥度10丝,长度230,改程序改不过来   最后领导说调尾座,结果好了

网友:
哈哈,还是领导有本事啊

网友A:
调尾座,不行就调主轴

网友B:
先把话说清楚,意思我明白,但是你说的就不对,你否定了数控的功能,数控可以偏89.999999999度 你10丝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话说清楚,意思我明白,但是你说的就不对,你否定了数控的功能,数控可以偏89.999999999度 你10丝 ...

都改到负40丝了 还调不回锥度     领导说调尾座哪有调程序的     调那不管用
我郁闷了    现在感觉越干越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尾座,不行就调主轴

怎么调主轴啊??尾座都第一次调,还是领导教的

网友:
。。。。你太菜了、、、、这个问题很好的说明的你不读书~既然进了这个行业~就买几本专业的书看看

网友:
基础的东西

网友C:
想知道尾座怎么调的?
学习一下

网友D:
调尾座也好调程序也好,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的是:那一种最方便、用时最少。
你说调程序不能调过来的现象,我估计是外圆刀副偏角或副后角太小所致。

网友(点评):
我估计是丝杆间隙大

网友E:
普车加工圆锥面方法:1、转动小拖板;2、尾座偏移法;3、靠模法(需专用工装);4、宽刃车刀(只能加工较短圆锥)。
所以你只能从1、2两个方向考虑,其中调程序的方法应该是第一种原理,既然行不通,那就是第二个原因了。
至于尾座调整:

1.误差2um/直径 级精密样棒一根。

2.精度1um级千分表一只。

3.磁性表座一套。

4.专用拖板一块。

测量步骤:

1. 两顶尖顶样棒。

2.分别在主轴端和尾座端(一下简称二端)测跳动。

3.把专用拖板靠在导轨面上,千分表吸在拖板上,测样棒二端与导轨面在X、Y二个方向上的平行度。

4.误差超出标准(或期望值)时,以主轴端为准,调整尾座端,使其达标。

5.在样棒中间位置检查。

6.改变尾座滑筒伸出长度,复校。

7.把千分表吸在刀塔上,测二端在Y方向最高值,控制在5um以内。

8..测X方向,控制在2um以内。

9.在样棒中间位置检查。

10.改变尾座滑筒伸出长度,复校。

11.都能达标后换装一个棒料,试车。根据情况微调。

至于调整主轴,那得先研究主轴结构了,方法如下:

数控机床主轴轴承径向、轴向间隙过大或过小都是造成数控机床故障的主要原因。间隙过大会使主轴跳动,车削出来的工件产生椭圆、棱圆或波纹等,间隙过小在高转速时会使主轴发热而损坏。数控机床调整时,先拧松锁紧螺钉5和螺母4,使轴承7的内圈相对主轴锥形轴颈向右移动,由于锥面的  作用,轴承内圈产生径向弹性膨胀,将滚子与内、外圈之间的间隙减少。数控机床调整合适后,应将锁紧螺钉5和螺母4拧紧。轴承3的间隙可用螺母l调整。一般情况下,只需调整前轴承即可,只有当调整前轴承后仍不能达到要求的回转精度时,才调整后轴承,后轴承能调整主轴的轴向间隙及精度。
    2.数控机床调整前轴承的操作步骤
    (1)准备一把勾形扳手、一把锤子、一个起子,打开主轴箱盖并放置平稳。
    (2)用勾形扳手钩住主轴前端螺母,逆时针方向扳动。若扳不动,可用锤子轻击勾形扳手,拧松螺母。
    (3)旋松锁紧螺钉,再用勾形扳手逆时针方向扳紧调整螺母(图1-8),调整完后,用起子拧紧锁紧螺钉,拧紧调整螺母。
    (4)检查主轴轴承间隙大小,用手转动灵括,无阻滞现象,再  攻测量主轴的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使其≤0 0imm,关闭主轴箱盖,使主轴高速运转ih,轴承温度≤60℃即可。

网友:
车有锥度的外圆,一种是改变中拖板上的刻度(角度),另一种是调节尾座与工件回转中心的高度差。

网友:
对于斜床身来说尾座不是那么好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尾座也好调程序也好,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关键的是:那一种最方便、用时最少。
你说调程序不能调过来的 ...

昨天刚调了尾座,今天第二件活锥度40丝,长度80,看别人给我打的中心孔是扁的,主轴转起,尾座都跟着晃了!!是这问题么

网友(点评):
1,中心孔园度对产品园度是有影响的。 2,一夹一顶装夹时,加持位深度不要超过20mm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尾座怎么调的?
学习一下

尾座侧边,导轨往上,前后各有一个内六角螺丝,就是拧它两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尾座侧边,导轨往上,前后各有一个内六角螺丝,就是拧它两

你这个是平床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平床身吧!

是的

网友:
同一个关键尾座和程序一般只调一个就好了

网友(2013-10-30):
当然要调尾座,打表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车加工圆锥面方法:1、转动小拖板;2、尾座偏移法;3、靠模法(需专用工装);4、宽刃车刀(只能加工较短 ...

好详细啊  佩服

网友(2014-08-26):
谁说程序改不过来呀。 用一根标准棒两头顶,用千分表打直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