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切削刀具问题

楼主(2013-07-18):
304,316,316L材料的连续,断续切削(比如是8或12等份的加强经)什么刀具比较耐用,可否有刀具可以代替不锈钢加工内孔的以车代磨,如果有光洁度可以达到多少?

刀具高手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很了解哦,我们做切削液的

网友:
三菱的VP15TF  和京瓷的PR1125  HQ   这2种性价比还不错  不过一定要买到正品

网友:
我们厂干304如果有w2的最好,没有的话就用g8的也可以,关键是刀磨好。

网友:
普通车床W2可以,G8抗震不是很好,初车用G6要抗震些

网友(2014-05-04):
学习下,我公司最近开始推广以车代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买机夹刀!

网友:
YG8.YG6

网友(2016-03-22):
学习下,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普通硬质合金刀片粗车效果不错,不过精车我个人喜欢使用钨钢刀片或者用报废的钨钢铣刀自己磨了以后安装在刀杆上面使用成本低廉嘛。精车表面比用硬质合金车出来效果更好。前提是精车哈,粗车还是 用YG系列好些如果用钨钢很容易蹦了!

网友:
我做了六年不锈钢加工、其实不锈钢也很好加工、关键要选对刀、光洁度可加工到0.2

网友:
即使用不锈钢专用车刀干断续切削刀具也很难有较高的寿命跟加工质量,干断续切削刀具要选负前角的,副偏角要小、刀尖R大的刀具,不然刀具吃不消。还有就是不管山么牌子都有不锈钢专用的牌号,关键要试,要选对刀具的角度以及刀具的刃口的花纹形状。相同角度跟材质的不同的花纹也会对寿命有很大的影响。(不锈钢干断续切削,会存在毛刺较大的问题,需要后续编排去毛刺的工艺)
不锈钢材质能选用303的就选303的 304及316都较难加工如果要选也要选择304F及316F的,但是带F的都不能锻打复杂形状的工件。最合适的不锈钢加工材料是303F 要是有深孔的话就选303CU   目前我们公司选用的是特固克9225的刀具,性价比高。
加工不锈钢内孔以车代磨,这个需要的要求就比较高了。首选跟你的内孔大小,车床主轴间隙,动平衡,车床精度、刀具、切削液、切削参数、工件材质等都有关系。我见到过有粗糙度略小于0.8以下的不锈钢的内孔工件。具体加工工艺要结合图纸来看不能泛泛而论。你可以贴个图让大家帮你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