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轴加工

楼主(2013-07-18):
材料304  直径2.4  长度30   能在数控车床上夹着直接车到位吗,公差0到0.05

网友:
买轴承滚针替代。
或参照滚针的工艺

网友:
304容易弹,不好车,上无心磨吧。

网友:
买光圆吧,小0.02mm

网友:
直接无心磨方便快捷精度又能保证

网友A:
本人经验分多次车,没问题

网友:
量大的话还是无心磨的说

网友:
还是无心磨比较好,成本也低。

网友:
无心磨加工最好!

网友:
无心磨比较靠谱一些。

网友B:
如果我说我车不锈钢22长到直径1.5,你们是不是要崩溃啊?
楼主别担心,直接车,原始直径最好在4.5到5左右,然后一刀车到2.4,转速3000,刀尖要0.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说我车不锈钢22长到直径1.5,你们是不是要崩溃啊?
楼主别担心,直接车,原始直径最好在4.5到5左右, ...

我的机床转速只到1800,能车吗

网友(点评):
能,慢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床转速只到1800,能车吗

今天试了,从直径4.5 一刀车刀2.4,前后锥度0.5啊

网友:
在程序里面加个椎度不就能车了,不过报废率比较高,还是磨比较好

网友C(2013-12-07):
这样的轴可以车削,也可以磨削,我们每天加工几万只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轴可以车削,也可以磨削,我们每天加工几万只出来。

用的什么设备加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经验分多次车,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设备加工的

纵切,又叫走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