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工艺求助

楼主(2013-07-18):
产品图纸见附件。
材料是45#。
数量2000个。
现在因为产品比较薄,无法确定用什么工艺做,怕产品变形影响内孔精度。
目前,自己认为可行的方案是:1,钢管正火,2,左端全部一次性做好,割断。3,用内涨夹头把另一端平面。

求指点。

网友:
47孔2道,难度不小,壁厚太薄,圆度易变化,工序上注意变形。

网友A:
这图纸有问题,没有标注形位公差。这对加工有影响

网友(点评):
公差都保不住,更不用说形位公差了。

网友(点评):
13+30=43?撸主自己画的图?

网友:
工件为薄壁零件,易加工变形,尽管有热处理(正火),但是还是建议用芯棒哈夫工装保证加工精度,若是实在想省这点钱的话,可以用镗好的同心铜软爪装夹工件加工,用低转速小进给进行加工。

网友B:
1.锯料46长,2.钻孔直径41最大开粗,3.粗车留余量,4.去应力热处理,5.夹外圆精车内孔,6.撑直径47内孔,内端面定位,精车所有外圆到位

网友(点评):
和我现在想的类似,感觉不是很保险。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点评):
可行,精车留0.5到0,8余量,最好用夹头。另外其实这不算薄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锯料46长,2.钻孔直径41最大开粗,3.粗车留余量,4.去应力热处理,5.夹外圆精车内孔,6.撑直径47内孔,内 ...

放心干吧!没问题,类似零件我做过很多的

网友:
初次接触,过来学习一下。楼上说得好像比较有道理哦。

网友:
夹持右端,由左端一次加工,最后切断,座椅切断刀刃口稍微偏一点,图示左侧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锯料46长,2.钻孔直径41最大开粗,3.粗车留余量,4.去应力热处理,5.夹外圆精车内孔,6.撑直径47内孔,内 ...

工件内孔误差是2丝之内,不限定装夹方式是无法保证这个精度的。

网友:
不太清楚你们所谓的薄壁件定义是什么标准      棒料加工   1. 快速钻 钻孔 --粗加工内外径  留0.2余量    精加工内外径  刀片用金属陶瓷的精密级的     切断时 先 Z方向到43.1  X方向 到44 .0     跳刀上来   倒角 Z方向 到43.  直接切断     问题是机床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纸有问题,没有标注形位公差。这对加工有影响

直接用无心磨加工到成型尺寸,呵呵呵

网友:
一次车成功,割刀割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件的精度!

网友:
过来学习来了

网友:
先车内孔,47孔先粗车,后加工外圆,最后精车47孔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锯料46长,2.钻孔直径41最大开粗,3.粗车留余量,4.去应力热处理,5.夹外圆精车内孔,6.撑直径47内孔,内 ...

请教一下:1.这样的薄壁件,用卡爪装夹不会变形吗??
                  2.热处理的目的是什么?防止变形吗??

网友(点评):
热处理的目的是为了降低45钢的硬度,去除工件大量切削的切削应力。

网友:
下长料,从左端一次把把所有的尺寸加工完,注意按先粗车外圆--粗镗内孔---精镗内孔----精车外圆---切断的顺序加工,由于总长的精度不高,
直接切断刀总长尺寸,切下后手工去除内外角的毛刺即可;薄壁件加工过程中注意降低夹持力、切削应力及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锯料46长,2.钻孔直径41最大开粗,3.粗车留余量,4.去应力热处理,5.夹外圆精车内孔,6.撑直径47内孔,内 ...

留工艺加长一次加工成,切断,平磨切断

网友:
一次性加工完成无法解决应力变形的问,工件刚下机床是合格品,在仓库放上两天就成废品了

网友:
一次成型不会有问题的  ,在仓库发个两天就废了 那是你放的方法不对哦

网友:
有多少 我帮你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