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锥度是怎么算?

楼主(2013-07-18):
车床加工,锥度1:5是怎么算成多少度?

网友A:
锥度乘以系数28.7就是度数的近似值

网友:
高除以直径

网友:
arctan(0.5/5)

网友B:
锥度的定义是圆锥底面直径/圆锥高度,即D/H,或者(D大-D小)/H。
如图,

网友:
锥度C=2tg(α/2)=0.2,α/2=5.7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度的定义是圆锥底面直径/圆锥高度,即D/H,或者(D大-D小)/H。
如图,

看懂了,有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度乘以系数28.7就是度数的近似值

1:5乘以28.7吗?1:5的锥度是怎么来呢?

网友(点评):
就是1:5乘以28.7 1:5的锥度是 大外径减去小外径,然后除以长度的值。看来楼主要加强基础学习, 这么简单的问题一般没人愿意回答您的,这里不一定是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1:5乘以28.7吗?1:5的锥度是怎么来呢?

感谢你!我以后会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