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钣金折弯封闭角工艺上好做,外观美观?

楼主(2013-07-18):
目前在设计一个钣金盒子,折弯角落总是不美观,请教大家下面两种方案那一种工艺上容易实现?

楼主:
90度这种封闭角落比较美观

网友:
楼主问了我想问的问题,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着最舒服的也就是斜接+延伸了。大不了做个焊缝填死。

网友(点评):
前面两张视图做不了斜接加延伸,就是一个平面钣金两边折弯,角落怎么做比较好看?

网友:
激光加工的话   展开图折弯线交点开个直径1.5mm工艺圆角   或者直接割线

网友A:
展开图折弯线交点开个直径1.5d工艺圆

网友:
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吧

网友(点评):
前面两个截图钣金折弯j角落处理可以实现吗?好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展开图折弯线交点开个直径1.5d工艺圆

前面两个截图钣金折弯j角落处理可以实现吗?好不好加工?

网友:
能焊接吗。
一般都用这个封角。

网友(点评):
最后不焊接,焊接会增加成本,普通折弯机搞定

网友(点评):
最好不使用焊接,焊接会增加成本,能使用普通折弯工艺搞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