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感觉烫手

楼主(2013-07-18):
    机床主轴发热严重是怎么回事?感觉烫手。

网友:
一般是轴承问题吧,轴承可能已经损坏啦。

网友:
我有次好似离合器调紧了,主轴发热,看看轴承和主轴

网友:
应该是摩损发热的,要检查一下.

网友:
是空转发热,还是车削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