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薄壁不锈钢方通如何钻孔

楼主(2013-07-18):
如图不锈钢方通,壁厚0.5左右,先钻2MM通孔,接着插U形钢丝,不知有何方法钻孔较快且准确,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

网友A:
貌似烟草设备配套

网友B:
感觉更像冲出来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烟草设备配套

你见过烟草设备有用吗?听业务说是烤烟用的。

网友(点评):
见过云烟就是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更像冲出来的孔。

担心冲孔时方通会变形。

网友(点评):
至少你照片上的孔不是钻出来的,光泽不一样。冲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
用一副落料模具

网友:
你这方管有多长呢?

网友:
中间加芯子用冲床冲。钻的话尺寸控制不好。

网友:
加芯 如木块 防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