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链传动电机计算

楼主(2013-07-18):
各位工友:

            最近在研究一个链传送的设备,传送的简单示意图如图,由于供应商送来的时候,电机运行很烫,问他们是怎么设计的不说,所以向请教下:

    1. 物体的重量大概是30Kg, 运行时总共是6个,在重物1的位置挂起,分别输送到中间4个位置,然后在右边位置拿走。

2. 像如图的运行轨迹中,有上下提升和左右传送,是否要按照电机水平输送和升降的公式计算出的功率相加,然后乘以保险系数呢?

网友:
可以用悬链来实现

网友(点评):
我这个每个物体间的距离很短,大概500mm,底部升降转弯的没有那么小的悬挂弯头

网友:
悬挂输送链  就可以啊

网友:
看见过,但没明白,学习中!

网友:
电机这样布置,不怕跳齿?

网友:
链传动的包角多是多少了?

网友:
没看懂啊

网友:
有点像闹的玩似的

网友:
一定要挂起来啊用多滚轴传送行不

网友:
悬挂输送链在机械行业用得很多的。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2MjA1NjE2.html
抱歉,这几天有点忙,我是个半吊子的机械爱好者,每看到一种自己认为是新的结构就喜欢多了解点,看了这么多的回复,不知道是不是社友高手觉的这个问题太小儿科,所以没一个人帮忙说下,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呢~

    特此传上实际设备的运行视频,仅供参考~

网友(2018-07-19):
我认为,只需要核算整个运行过程中需要的最大功率即可。这也就是上升的阶段,六个重物的重量相加乘以最大运动速度就是需要的最大功率。然后乘以安全系数,就是需要电机提供的功率。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