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片中的齿轮转动原理和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3-07-19):
我想做这个皮筋手枪,请问下面这个图片中,扳机每动一下上面的齿轮转动一齿,从而发射一枚皮筋,设计原理是什么,这个控制齿轮转动一齿的学名叫什么?谢谢!!!( B, O/ N+ M, T2 V

网友:
就是棘轮机构吧

网友:
棘轮机构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就是这个,可以还有点不一样的,棘轮机构是转扳手动棘轮,那个皮筋枪是棘轮上已经紧绷皮筋了,棘轮有向前转的动力,扳手只作为阻挡作用,动一下发射一个皮筋,在阻挡一下转动,我是新手,能够在讲的具体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