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绘图的角度讲,不考虑加工,这个图有必要画左视图吗

楼主(2013-07-19):
从纯绘图的角度讲,不考虑加工,这个图有必要画左视图吗?不知道左视图反应什么形状。还有图中是不是有的尺寸标注错误,请大家帮忙指出。谢谢了。

网友:
丢了一个尺寸两个粗糙度,铸造圆角一个没有。
按我给你所的5步法依次检查头三步。

网友(点评):
现在老师没有要求我们画铸造圆角。铸造圆角是不是铸造件,就应该把直角的地方画的有点弧度啊。

网友(点评):
一般来说,铸件有铸造圆角,机加件有工艺圆角和倒角。这个哪个零件都跑不掉。 你新学,可以不知道铸造圆角有多大,但是画图的时候要知道画出来先。另,画完检查,丢尺寸只跟你自己有关

网友(点评):
比如你图里的R6,其实就是个铸造圆角。

网友(点评):
你能分清哪儿加铸造圆角,哪儿不加的时候,就代表你基本明白哪些是加工面,哪些是原始毛坯面了。再标粗糙度就有相关依据了。不然,你画一堆3.2/6.3,你也不明白为啥标成这样。

网友:
另,如果你们老师强制要求画左视图,那目的只是为了锻炼你们空间想象能力,不代表这个视图是一定必要的。初学者锻炼好空间感很重要。至于以后怎么简化图形,那是根据经验来的。看你们老师目的在哪儿。
如果他就是个以为画图必须出三视的主,那基本也快要误人子弟了。

网友:
单从识图角度考虑,这个件可以不画。

网友:
主视图凸起的部分少了高度尺寸。俯视图那个4尺寸基准不对。

网友:
少了好几个尺寸

网友:
孔径为14的通孔无法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