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1丝半精度误差如何缩小到半丝左右

楼主(2013-07-19):
经常遇到精度一丝的零件,但是床子精度只能达到一丝半,调试多次无果,如何提高数控车在车一丝公差能更好保证?分刀,转速,进给,还有什么更有效方法,光洁度要好

网友:
帮顶。。。看看高人如何说的!

那么点公差上磨床还差不多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人家做高端高精度车床是放在那里看的?就是给你们这种活定做的。去买吧。

网友:
床子说明书的精度是最好的了。

网友:
50万一台,最大直径300,肯定能满足你的要求,经济数控车只能保证2丝,如果旧车床更差了     刀架先不行的

网友:
经济数控可以保证在1丝范围的。。除了比较难加工的材料。。数控系统精度基本是都1丝的。。。主要是数控丝杠安装恰当。。定期维护。。间隙排除。。

网友:
你的机床重复精度怎么样?如果在0.3丝内并且材料稳定的就可以精度达到1丝误差。如果没有估计就别想了。多考虑一下切削时的工件、刀架的变形。对于回差大的在编程走刀方向上弥补。一点经验哦,我做铝合金的,误差最主要产生于材料的不稳定,而非机床精度不行。

网友:
请问下楼主,您工装夹具、刀具之类、切削液的因素都考虑过了?若是车内孔的话1丝精度的确难以达到,若是外圆,你镗一个同心铜软爪试试看,在配合以通过高精度磨床加工出来的工装,再配以相应的有分屑槽的刀具,切削液选对了,您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人家做高端高精度车床是放在那里看的?就是给你们这种活定做的。去买吧。

不一定的非要好机床,材料不行照样做不出。材料稳定一致了,简易数控车也能做到1丝内。烂机床如果动态稳定了,精度一样高。

网友:
可以试试滚压刀

网友:
我们做的是出口米国的,一般都是半丝要求,就为这一开始亏了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的非要好机床,材料不行照样做不出。材料稳定一致了,简易数控车也能做到1丝内。烂机床如果动态稳定 ...

照你这样说那样可好了。买什么球毛的进口高档机啊,国产的八万一台的就行了。反正也能干。让日本人德国人美国人见鬼去吧!国产设备能吗?我保留很大的意见。现在公司用了二十年的进口数控车加工公差正负二微米内孔,国内有几个厂家敢拍胸脯说能做这样的设备出来?还要是能连续用二十年的精度还很好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样说那样可好了。买什么球毛的进口高档机啊,国产的八万一台的就行了。反正也能干。让日本人德国人 ...

好机床只是加工出高精度的一个条件,我觉的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应该有三个方面问题,机床、材料、工艺。机床和工艺稳定了,就只是剩下材料了,也就作出好产品的几率就大很多了。一般的加工与其关心机床不如多关心材料方面,那个才是真正的不可控,材料一有变化就会引起工艺参数的改变,很难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机床只是加工出高精度的一个条件,我觉的加工出高精度的产品应该有三个方面问题,机床、材料、工艺。机 ...

高精度产品能用低档材料加工??低端设备能加工出高端产品??有这等本事和胆量,那铁都可以当金子卖了。就像盖房子一样,可以用海沙盖?如果是正常思维的话我认为没人会这样干。话说的重了点。但我想表述一下我的观点,加工好的高质量的产品是要靠好的设备,好的材料,好的工艺,好的作业者包括好的测量检查手段。缺少任何一个都干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精度产品能用低档材料加工??低端设备能加工出高端产品??有这等本事和胆量,那铁都可以当金子卖了。 ...

就是就是,国内虚假材料满天飞,让我们防不胜防。

网友:
重复定位精度好吗

网友:
重新回到楼主的问题,如果是铝合金之类的软金属,车床不行就在刀架上装个挤压刀嘛,自定心的,保证你的公差在0.5丝内,表面1.6。何必车床不行非要车呢?换一种加工方法多简单。

网友D:
反向间隙调一下,几个u的一定要用好床子。中国人就会吹,要明白跟德国我们差好几十年。我们用小巨人的数车,23个u也可以保证,N12
N13要调一下

网友:
调机床时用0.001级的量具。温度也很重要。

网友:
不是不能做,而是低效率、高成本的问题。
世界大战时,飞机大炮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2013-08-25):
说来说去,都是全方面配合的问题,单一方面再好都没用的

网友E:
国产5万块的经济数控车保证1丝的公差是没问题的,主要看材料好加工不,刀具怎么样。
我自己的济南三机经济数控车床,经常加工不锈钢,精度要求都0.01的公差,都用了3年了,完全OK的。
什么就要几十万的床子啊,浪费钱,进口机床没用过,支持国产。
再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一个NB的公司,也是和我一样用济南三机的经济数控车,精度都保证在0.005以内,牛吧。当然材料是比较好加工的,他自己公司有机修,新机床买来,直接还得修一次再用,哈哈,平时都经常维护的,所以国产也是可以地,机床有问题就得整一下,不要等不能用了在弄。你那床子修修是可以做0.01的。

网友:
我是新来的,发表一下.一般国产经济型数控,生产零件要求1丝左右的,不是不可以加工,有太多因素在里面,车床本身的保养,零件的批量大小,工装夹具怎么合理制作,编制程序的工艺方法。零件材质怎样,工人技术水平和责任,把握好每个细小的环节就能做好,很简单的比如,在加工高精度零件过程中冷却液有没有喷到刀具零件上都会影响尺寸公差大小,当然加工起来是挺辛苦的,还请大家多赐教讨论,谢谢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是没道理,我 也用过的国产,浙江产的垃圾数控,就能做0.005的公差,但是车床本身还是要经常打扮的,还有就是生产的零件就是超大量,一年到头就做那玩意,车床导轨,间隙一直磨损那么一点,要是他们生产小批量多品种,还带粗,精车那就死定了,还敢保证吗?当然支持国产,但是不要忘了,技术还是老外的NB,去白度收收索DMJ数控机床,好设备那还真是不一样了,精度是能到N米的。

网友:
学习中 感谢楼主及各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国产5万块的经济数控车保证1丝的公差是没问题的,主要看材料好加工不,刀具怎么样。  我自己的济南三机经济 ...

感觉广告吧

网友:
就这机床精度在这里,就算你做了一只好的,你能保证每只都好吗

网友:
车床保证0.01肯定是不能量产的。0.015是有可能的。美国,德国,日本都不行,但是不知道瑞士的行不?

网友(点评):
不会吧?0.003是可以的。但要山特的刀。超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向间隙调一下,几个u的一定要用好床子。中国人就会吹,要明白跟德国我们差好几十年。我们用小巨人的数车, ...

兄弟 ,2~3U,你这个是调设备参数吗?

网友(点评):
是工件公差啊,我们的也就2到3个微米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广告吧

不是广告,国产能做这样的很多,我只是举例而已,因为我自己就是用这个厂家的机床。

网友:
我厂里老板叫我用广数928TA车公差0.02的轴,我心里想你的破机器也能车,都老掉牙了!

网友:
一丝的公差如果要严的话就上磨床,一般情况下你能保证一丝半  就不错了

网友:
0.003能保证吗?机床精度进口的也是0.005左右了 。

网友:
同意三楼的看法。多少钱的床子出多少钱的活。

网友:
机床太差怎么也不行

网友G(2013-10-09):
我们用的床是本地的小公司产的,精车尺寸能控制在0.005,一丝公差的产品没有搞过,不过应该能量产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G:
我们用的床是本地的小公司产的,精车尺寸能控制在0.005,一丝公差的产品没有搞过,不过应该能量产

牛人,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做高精度的就是要好床子,像三井精机、牧野的主轴都是在恒温恒湿的车间里组装的,连地面的震动都要考虑进去,装配时候的精度同样重要

网友B:
最近接了一个单,加工公差0.008mm的轴承孔,我就用2.5万的简易仪表数控做!否则怎么对得起2元一个得价钱啊,如果你要问我是怎么做的,嘿嘿,简单的很。1、直接用排刀。2、丝杠及丝杠轴承加强预紧。3、拖板预加力。4、主轴配重消振动。5、主轴预紧。6、拖板重新刮研。7、每天正式加工前预热机床,使其稳定。8、伺服系统调大刚性。9、合理安排刀路及工艺。

网友:
看来这牛人是没有最牛,只有更牛。

网友:
那么点公差上磨床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接了一个单,加工公差0.008mm的轴承孔,我就用2.5万的简易仪表数控做!否则怎么对得起2元一个得价钱啊: ...

厉害,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