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侠给详细讲讲刀尖半径补偿

楼主(2013-07-19):
那位大侠给详细讲讲刀尖半径补偿

网友:
说明书是最好的大侠哈。

网友:
这玩意儿容易举一反三   但全部要讲出来还是还是挺麻烦  要结合图和代码讲   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每个刀片都是带有圆弧的,一般来说刀尖圆弧R0.4   R0.8居多,因为是圆弧的,所以加工出来的轮廓尺寸(比如角度大小,比如圆弧大小)都存在在偏差。

之所以要用刀尖半径补偿就是为了消除这种误差,把刀尖假象成 R0来计算。这样你的程序就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刀片都是带有圆弧的,一般来说刀尖圆弧R0.4   R0.8居多,因为是圆弧的,所以加工出来的轮廓尺寸(比如角 ...

那什么时间用左补偿,什么时间用右补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什么时间用左补偿,什么时间用右补偿

这个说明你理论知识太缺乏!!

一般来说 沿着刀具运动轨迹方向来看,刀具在工件左边为左补偿。反之为右补偿。。。

网友:
这样的资料百度一下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明你理论知识太缺乏!!

一般来说 沿着刀具运动轨迹方向来看,刀具在工件左边为左补偿。反之为右 ...

加工中心还好理解   数控车床因前后刀架   就不怎么好解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中心还好理解   数控车床因前后刀架   就不怎么好解释了

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