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装配图中固定某个零件?

楼主(2013-07-19):
如图所示。
下面画红圈的轴承座是第一个零件,是固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让上面画红圈的零件相对于轴承座位置固定,都安装在机架上,这样可以给下面那根轴一个电机,来做出动画效果。
晚辈刚学SOLIDWORKS,请大侠赐教!

网友A:
是相对下边那个轴承座么? 可以用平行来约束: 比如同某基准面并行,设置同2个基准面平行,留下一个移动的方向(千万别约束了,否则,卡死了)

网友:
选好约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相对下边那个轴承座么? 可以用平行来约束: 比如同某基准面并行,设置同2个基准面平行,留下一个移动的方向( ...

我约束了。可是如果只是选择两个面平行约束,那上面那个零件不是还是能平移吗?我要它固定在那位置别动,可以吗?
我用了两个平面平行约束,然后再约束两个面的距离,结果,崩溃.......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不是那个零件的位置是死的! 跟这个设备没多大关系? 要是这样的画: 你选择约束的时候,选择跟设备没关的参数,例如:3个基准面! 前提是设备也相对3个基准面是固定

网友:
不希望运动,直接固定就是了

网友B:
你右击零件,选固定,它就固定了,你用鼠标拉它它都不动

楼主:
怎么固定啊 ,怎么弄呢,请教啊

网友:
这样的设计是死的

网友:
哎哎小哥加油吧,我的水还没到你那境地呢刚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右击零件,选固定,它就固定了,你用鼠标拉它它都不动

右击零件,找不到固定啊,早就找偏了,只有个叫 孤立。

网友:
没固定  ,不可看吧   你软件有问题...

网友:
右键点击零件,选固定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让支片和轴承座都固定,且两者有位置关系。可以在轴承座零件中建立3D草图,在需要固定支片的位置做好标记,装配置用草图来约束支片位置,可以尝试下

网友(点评):
兄弟啊,你理解我意思了,可是你说的方法我不懂哦,怎么弄啊。或者其他大侠有其他更简单的办法也可以讲解下,坐等。公司网络太差了。看网页好难。

楼主:
我怎么是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让支片和轴承座都固定,且两者有位置关系。可以在轴承座零件中建立3D草图,在需要固定支片 ...

晚上回学校试下,如果成功了再出个教程,现在在外边打工,没条件......

网友:
没有搞懂什么意思:又是“固定”的,又要相对下面的轴“活动”,要活动应该还是先让它浮动吧!?

网友:
选好约束  oH YES

网友:
轴承座不能固定,先桨轴承座浮动再用约束来固定它,再将轴承与它进行配合~

网友:
水平方向  左右随便选1端面和 图中固定件(轴心)水平距离约束就定死了

网友:
如图所示,用草图来约束零件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直接右键选固定就行了!想不固定它就选浮动!

网友:
如图所示,用草图来约束零件。图中圆柱体与长方体有确定的位置关系,可以通过修改草图来修改两者之间的位置关系

网友:
选中零件 右键 有固定。

网友:
一样的经历  不会解决。

网友:
用锁定应该可以解决,我做过比这个更复杂的转向机构。

网友:
约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右击零件,选固定,它就固定了,你用鼠标拉它它都不动

我也学习了。

网友:
这怎么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