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变速箱的取舍

楼主(2013-07-19):
对于中轴变速箱自行车,空间重量受到很大限制,在轴间距给定的情况下要提高负载能力,合理的做法是否尽量提高模数,哪怕导致齿数小于17,需要变位吗
比如在轴距一样的情况下,同样材料的,12t (非标短齿) 18t m3的齿轮 和 18 27t(标准) m2的齿轮,哪个负载较大?

网友A:
找辆你中间的自行车来测绘,你得到很多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辆你中间的自行车来测绘,你得到很多启发。

量过自己的几辆自行车,一般山地自行车中轴长度12cm,折叠车10cm左右,这还要扣除曲柄和轴承占用,剩下的不过6,7厘米,这就是变速箱两轴承之间的最大距离了。
外变速自行车,一般变速区间,最高比最低有4-5左右,档位间差距较细,一般不宜高于18% 八速飞轮16%左右, 九速14%中左右,齿轮箱要有竞争力,需要10个以上档位,gearrange至少要超过4。
现在达到这个要求的也就pinon18速变速箱 rholf内14行星齿轮等少数几款,前者没见过测评,后者受力则有明显限制。而且都是一万以上价格,超过大部分人底线。
无论哪种设计,都要求在单位空间内使用强度最大的设计了,所以想知道合适的模数和齿形

网友A:
对这方面是外行。
变速比大的减速机构一般有:渐开线圆柱齿轮行星传动,渐开线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谐波齿轮,摆线针齿行星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方面是外行。
变速比大的减速机构一般有:渐开线圆柱齿轮行星传动,渐开线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谐波齿 ...

不是要求变速比大,是要求尽量小的空间内传递尽量大的力矩,因为自行车需要非常多的档位
http://video.sina.com.cn/v/b/107010400-1361289327.html
这是一种拉线的链轮变速箱例子 youtube上另有完整的拆卸安装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