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你们的图纸是怎么标号的!

楼主(2013-07-19):
我们公司以前图号是设备型号加规格加编号,图号如Xc80-01-01 ,XC设备代号,80是型号、01是部件号、最后的01是零件号。后来现在的领导上来,说这样保密性不好,然后据说是安装某个研究所的编号规则做了现在的编号,1300101.1-1说白了把以前的设备型号和设备代号省去了!.1是部件号,-1是零件号。然后我们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公司里所有的图都改了一遍。生产和仓库也是好一个混乱!(仓库是ERP系统管理)零件代号变了,就所有都乱了。于是公司招了个ERP专员倒了大半年!反正效率下来了很多,因为新号和老号不对应。这个不说,说说现在图号的问题。虽然我们也是做非标设备,但是有自己的机型。型号也是系列化的。而且同一型号配置不同也有很多衍生机型,就像汽车高低配一个道理。满足不同客户需求。这样问题出来了,图纸修改时我们的做法是图号后面加字母 如1300101.1-1A,再改用B, 依次类推。如果图号改成B了,那么带A的图应该是撤回,只做备件了,当我做衍生机型时,我们现在用新的号,比如低配的用1300201 (总装号)里面有会用到很多1300101里的图,而且可能是略有不同,个别零件需要修改,比如还是1300101.1-1B,稍微调整些结构,图号变成了1300101.1-1C. 而且引用件我们是不出图纸的。到现在一本土里图号就乱七八了糟了,生产经常是报一摞图纸到技术来找不到图了。可以说给一个机型号1300101 谁都不能一下子弄明白到底里面有哪些东西!不像减速机这样KDK09-RF-05-62.55-Y5.54P-M1-J1-A-S这样明了。
请问个问大侠,你们的图号是怎么编制的。好像车企也用高低配吧,也是用同一部件用在不同的车上吧!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标号不是一个部门独立的事,而是技术,生产,库存综合统一管理的跨部门的事。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有了数据库,有安全方面的问题,有文件升级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建立一个有联系有关联的架构。可以自己搞,也可以请人搞。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如果仅仅是满足于机械技术部门的编号系统要求,我记得扫街大侠有一个帖,介绍得很详细。不妨请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标号不是一个部门独立的事,而是技术,生产,库存综合统一管理的跨部门的事。要建立一个 ...

像我们这样是不是瞎搞!

网友(点评):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再征求一下扫街大侠的意见和其他大侠的意见。

楼主:
引用 楼主:
像我们这样是不是瞎搞!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真实实的感觉我们确实在瞎搞!领导在下这个决策时没有通盘考虑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没什么,个人感觉仅仅是搞的时候程序错了。

网友(点评):
很少有领导愿意花功夫去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的。很少很少。

网友:
这个根据各个公司的习惯和要求具体定吧

网友B:
100000-000000X A   100000代表装配体,可拆卸 A代表版本
100010-000000X A   100010代表装配体,不可拆卸 ,比如焊接体等
1000XX-000000X A    1000XX,XX依据加工材料定,比如钣金100020,不锈钢1000030,铜100040等等。。。。
3XXXXX-XXXXXXX A   3打头的可以定义为电气相关的
见过这样定义的吗?每一种物料一个号,上传系统,所有项目可以调用

网友C:
看着你们一串串数字我头晕,要是车间有师傅问你们一个零件的代号你们这样能想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00-000000X A   100000代表装配体,可拆卸 A代表版本
100010-000000X A   100010代表装配体,不可拆卸 ...

受教了,原来这个号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只学了个皮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们一串串数字我头晕,要是车间有师傅问你们一个零件的代号你们这样能想起来吗?

不说想不起来,就是自己的图,也先得拿出分配表来找半天啊!估计保密的工作是做的不错了!

网友:
形式,降低效率

楼主:
而且图多了,借用的多了,加上改造的部分,现在拿张图都不知怎么出号!生产也是乱的可以!

网友:
适合自己公司情况就好,可参考国营机械厂的图纸,这方面应该比较健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