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镍磷合金表面镀?

楼主(2013-07-19):
镜面模具表面想表面处理,镀铬供应商不好找。

求告知,镍磷合金表面镀的加工工艺优缺点。

镍磷合金镀层可以针对哪些材料?

有用过的大侠回个帖。

网友:
ASTM B733-2004 是金属表面自催化(无电)镍磷涂层标准规范(化学镀镍)说得很详细,广东这边的工厂基本按这个做,说太多没用,有人做才行。

网友(点评):
谢谢,今天有人介绍我做这个表面处理,南通地区有人做。因为没做过,我需要先试试看

网友:
铸铁用得最多

网友:
一般钢材,有色金属如铝等都可以镀,镀层在热处理后约可达到HV1200左右硬度,镀层热处理温度在300-400度,铝的温度低,镀层厚度一般在3-4丝,太厚不好做,镍磷合金镀适合表面结构比较复杂的,但基体的光洁度要好,否则镀出来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