桁架求助

楼主(2013-07-19):
请问一根圆形的空心钢管 直径60mm   长1-2米   能否做出桁架结构  就是在上面打孔之类的         能做又需要做出什么类型的呢   请各位帮帮忙+ _/ D( `0 s! @

网友:
可以的,在两端焊个接头,接头上开安装孔,人行天桥上就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