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渗碳淬火变形量

楼主(2013-07-19):
真空渗碳淬火 深度0.8-1mm  请问理论变形量是多少 ,实际的变形量又会是 多少

网友:
问的毫无道理:变形者必然有“形”,无“形”怎么会有变形量。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你问问题起码要把你工件的外形说一下吧!是球还是棍?尺寸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