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螺纹 怎么加工

楼主(2013-07-19):
UN∅21.5*14TPL
在螺纹上还标了个4°

网友:
估计是哪国的标注吧,反正不是中国的,你可以找度娘撒

网友:
是美制螺纹,但标注方式没见过

网友:
这个标注应该是国外的标注
有斜度应该是锥管螺纹

网友:
发一个60度锥管螺纹表供你参考.

网友:
尺寸标注有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