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牙花的在线检测系统

楼主(2013-07-19):
向各位大虾求助 钥匙牙花组成 的在线检测系统。

如图,都是最普通的钥匙:

就四牙花钥匙来说,牙花深度级差0.5mm,从浅到深依次编号为1、2、3、4,中心间距3.5mm 。

钥匙的牙花排列是随机变化的,还有可能出现深度相同的牙花,比如这样:4、3、3、2

现在普遍使用的检测系统的是钥匙拨片和位移传感器联动的组合,专利文件如附件所示,百度网盘分享链接:一种钥匙牙花自动识别装置,这套系统原理简单,但结构太过复杂。

小弟才疏学浅,苦思冥想几日都拿不出一个好方案,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楼主是要真正实现这个专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真正实现这个专利?

这个专利别人已经实现了,LZ还去观摩并亲自上场操作。LZ想做一个结构更简单、工作更稳定、成本更便宜的替代产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专利别人已经实现了,LZ还去观摩并亲自上场操作。LZ想做一个结构更简单、工作更稳定、成本更便宜的替 ...

那属于发明了,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属于发明了,楼主加油

想做一个非接触式的检测系统,这几天考虑了机器视觉、激光接近开关,觉得可行性不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非接触式的检测系统,这几天考虑了机器视觉、激光接近开关,觉得可行性不高。

只有一面齿的还好搞一点
4面的不好整吧
而且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面齿的还好搞一点
4面的不好整吧
而且成本太高

楼主:
向各位大大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