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图几个件的机加成本计算

楼主(2013-07-19):
各位大侠,之前一直做设计这一块,现在想核一下成本,对外协了解比较少,请大家看看下面几个件的大概机加成本。
图片只是模型截图,没有工程图,机加精度要求不高,请各位知情人士看看做这几个件需要多少银子?
另外就是从材料选用和结构上说说,怎么样才能降低成本!
谢谢!

网友:
现在不锈钢的价格好像降下来了,还有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能用一般的切削液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以前一直认为不锈钢比较难加工。。

网友:
不麻烦,但也不能很便宜!只做几个的话!
每个的加工费也要100元吧,材料另算,第一个和第四个最麻烦

网友(点评):
嗯,这加工费有没有标准呢?还是老板说了算?

网友(点评):
要是批量做肯定是有标准的,要是做几件的话就是喊价了,我刚说的价格就是喊的价格! 要是批量的话,就算一个产品用到什么工艺,每个工艺需要多少时间等等,成本+利润吧,就这样~!

网友(点评):
量少,看老板心情和实际情况,量大看工艺需求了

网友(点评):
最小的那个,估计加工费100元能行

网友(点评):
最后一件要求不高可以用激光切割加工 价格加料20元左右 青岛地区

网友:
都是老板喊价!你在砍砍就差不多了。呵呵!

网友:
几件机加工活就做几件最简单的100要的,最烦的300不到,我开的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