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材料的轴处理方式相同,为什么轴越粗力学性能越差?

楼主(2013-07-19):
小弟问个问题,相同材料的轴处理方式相同,为什么轴越粗力学性能越差?

网友:
直径越大,其中包含的缺陷的可能性就大、各种金相的分布均匀性相对变差。

粗度也是有个范围的,超过一些范围就会变化,例如淬透性、

网友:
来看看是什么原因,学习学习

网友:
轴越粗加工难度应该就越大   存在的缺陷就越多     请教了

网友:
热处理是有定的深度的,直径粗的轴,热处理的深度有限,不能充分全部达到理想状态。

网友:
关键是热处理,深度达不到

网友:
表面越粗糙,不耐磨损
表面越粗糙,从而影响到抗疲劳极艰,易断裂
表面越粗糙,容易诱发应力集中,淬裂

网友:
就是热处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