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工划平行线必须用高游标尺吗?

楼主(2013-07-19):
如图,这是个电路板,外边的是毛坯外形(有点夸张),电路板经过腐蚀后,里面的矩形框是铜线,八个类似于椭圆形的也是铜板,现在需要在那些椭圆形的铜板上钻孔,如何才能把线画出来,或者说怎样才能把电路板实际外形做出来.
现在是先在左右倆圆之间画了条基准(如图虚线1),接着在画一条平行线2就行,平行线2师傅说必须用高游标尺画,就是在钳工台上一点点的量,然后加垫片。用90度角尺加钢直尺不行吗?

网友:
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
你这个是对称件,为什么不先找中心线?两条中心线找出后,其他即可确定;

楼主:
就这一个,现在是做研发,做一个板子,实验下。

网友A:
就是一个,就拿高度尺划吧,半圆弧用划规,钻孔的中心,用小榔头轻敲样冲,钉一个定位孔的样冲眼。如果是几十个,可以用白铁皮做成一个样板, 拿划针来划线,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就拿高度尺划吧,半圆弧用划规,钻孔的中心,用小榔头轻敲样冲,钉一个定位孔的样冲眼。如果是几 ...

高度尺就是一点点的垫平吗,
画平行线为啥不行呢?

网友:
划平行线是可以的,用高度尺也是这样划的,在划线平板上放置一个划线方箱,将零件靠在方箱上,立起来,用高度尺划完X方向,再划Y方向。注意印刷电路板要尽量划得浅,看得见就行,不要破坏铜箔线条。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按照图纸要求用CAD画图,线条尽量细一些,然后打印出来,用剪子将图形剪下,用卡尺测量一下尺寸是否合乎图纸,然后将复写纸放到印刷板与图纸之间,可用胶带固定,然后拓印到印刷版上,在每一个要钻孔的中心划十字线,以便钻孔时检查是否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