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机械标准的硬度种类这么多,即HB,HBC,HBW,HBS,HRC.我想知道确切的不得已答案

楼主(2013-07-19):
硬度影响其他参数的查表查询,这本书这个对应关系,那本书那样对应关系,着实头疼。为什么标准不定制为一种硬度符号,如硬度有且只有一个符号HB,这样标准性更强。另外,硬度还不许用单位,我们的数字都习惯了单位,如1个毫米,1个牛顿,为什么国标不规定HB160为160个HB呢(再规定HB为1,那么就没伦理错误了),这样多好多标准多实用多赏心悦目啊。。。。。!

网友:
因为各种检验硬度的硬度计压头跟压力都不一样 检验方法也不一样, 楼主还是好好看看资料再来吧!

网友:
因为各种硬度的适用范围不一样。比如,检验海绵的硬度,和检验金属的硬度,显然不一样!

网友A:
这是因为每一个硬度的老大还在群殴,等他们PK出最终结果,你的理想才有可能。

还有,你也大可以提出一个像上面你说的那种1HB为一这种新的硬度要求参加群殴。

假如你参战,俺挺你,俺的设计一定全部标注HB。。。。。。(看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补充,现在貌似在休战时期,暂时的和平协议,就是大家和平共处,互相换算。共同生存。

网友B:
每种的检验方法不一样   对应的使用对象也不一样   根据实际情况选个  总有一个适合你      你这里还少了 邵氏  韦式  里式  肖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每一个硬度的老大还在群殴,等他们PK出最终结果,你的理想才有可能。

呵呵。谢谢支持,我觉得这几类硬度确实应该精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种的检验方法不一样   对应的使用对象也不一样   根据实际情况选个  总有一个适合你      你这里还少了 邵 ...

还有这么多的说。材料本身硬度差别很大,可能用一种方法测不出,如3#说的海绵和金属。不过有没有海绵和金属都能用的通用方法。

网友:
所谓标准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意义,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最简单的,你用测试软金属的方法去测试淬硬钢件。如何测试?
了解测试硬度方法的不同,进而体会和找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标准吧。。。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网友:
         打个通俗点的比方,
中国妞选美,皮肤以黄种人的白为基准;
那么非洲妞,就肤色,便被否认掉了,
事实上,黑人也有黑的美。
这个,有必要纠结标准统一不统一吗?

网友:
在金属硬度方面,洛氏硬度有着一整套测试方法,理论上说可以一统天下。
不过没有成功,到现在大家所知道的恐怕只有HRC和HRA和HRB罢了。

网友:
各种硬度的适用范围不一样,只用一种硬度不足以准确表达。

不过,在我们日常的机械加工里面,还是使用HRC洛氏硬度比较多。

网友C:
成品和半成品还有坯料,它们的检测方法不同,所以标注就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和半成品还有坯料,它们的检测方法不同,所以标注就不一样。

是的,表面硬度用HRC还是什么的。其他硬度也许用其他值。表面硬度可以统一到其他硬度吗

网友:
因为他们的测试原理不同,比如洛氏为二次加载等,布市的压痕比较大,测的结果反应基体的整体性比较好,维氏只能测很小的一个区域表层硬度,等等

网友(2013-08-24):
不同的硬度测试方法不同,其实表征的材料特征也不同。例如:采用划痕法测的硬度值主要表征材料对切断的抗力;而采用弹性回跳法测的硬度值主要表征材料弹性变形功的大小;而采用压入法测的硬度值,主要表征材料塑形变形抗力和应变硬化能力的大小。至于压入法为什么还分为布氏硬度、洛氏硬度和维氏硬度,我就说不好了,可能是适用的不同硬度的材料吧。

网友:
我和楼主有着相同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