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外球轴承的使用

楼主(2013-07-19):
哪位帮忙解答一下:带座外球轴承单个使用还是必须成对使用?仅通过紧定螺钉的力与一起轴旋转,力足够吗?
多谢了

网友:
特点:
       具有自动调心的性能。可以自动补偿由于轴的饶曲和壳体变形产生的同轴度误差,适用于支承座孔不能保证严格同轴度的部件中。该中轴承主要承受径向载荷,在承受径向载荷的同时,亦可承受少量的轴向载荷,通常不用于承受纯轴向载荷,如承受纯轴向载荷,只有一列刚球受力。
     可以与其它类型轴承一起使用。
     如果一对轴承都是带座外球轴承,都移动和调心,就没有基准点了。
     紧定螺钉的作用防止轴承跑内圈和承受只有少量轴向力。

网友:
看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都用于轻载场合,配不配对使用都可以

楼主:
那我可以与深沟球轴承配对使用了?

楼主:
就是说我一端用深沟球轴承一端用UC轴承。UC轴承安装时必须用轴台阶定位还是直接在光轴上用紧定螺钉固定就行呢?轴的公差一般怎么取?
多谢

网友(点评):
轴的公差在机械设计手册UC系列轴承有说明的,就在有轴承的那卷

网友:
都是成对使用的
两端都有的

楼主:
需要成对使用,在光轴上安装吗?不需要轴加工台阶进行定位吗?
多谢

网友:
谢谢大侠在我以前问的恶劣环境轴承选用的回帖。  我用的就是UCFC205、UCFC207带凸台轴承。

这个应该是成对使用,因为这种轴承内套是有旋转量的,也就是轴可以和轴承固定面不垂直。

如果一端用普通轴承的话,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当然要是就看中了它的凸台就无所谓了。

这个轴承与轴不需要紧配合,用轴承上的顶丝就可以了。我们是低速旋转。

网友:
我们一般配对使用,有自动调心功能

楼主:
楼主有QQ号码?能经常联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