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扫琼完了一边是扁的?

楼主(2013-07-19):
我在看一个螺旋线扫琼视频后学着做,只是我画的引导线没那么复杂。视频里面也是螺旋线画好,线的一端画一个圆形,然后扫琼就出现弹簧了,也没看见出现我这种情况。那么请教一下,另一端该怎么改?我用直线扫琼的时候为什么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谢谢。

LIAOYAO -1 广告贴

网友:
轮廓和路径没垂直,选项中修改一下,或者就是草图基准面没垂直。这是proe?

网友:
好久没用ProE了,扫掠有一个属性需要改一下。

网友:
如上图所示:用CSYS坐标系来定位

如上图所示:选取状态

如上图所示:画好了截面 园,这个园是垂直与曲线的。

如上图所示:使用的扫掠

如上图所示:使用的扫掠
如上图所示:最后的效果图
如有不懂请Q我!另外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UG操作,也需要你多加练习才能熟悉的,我这里有些免费的教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加我Q:626418133

LIAOYAO -1 广告贴

网友:
你这软件我不会,如果是proe的话很简单,画弹簧的轴线,然后再画弹簧截面圆在的那条线,再画截面圆,输入节距就行了